[其他]
长城L9VB4液晶显示器驱动板供电正常不开机机

楼主(2014-12-30):
5v,3.3v都正常,开关上也有5v,按下开关也可以拉低电压,就是不开机,我感觉是程序的问题。大侠们都都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以刷个试试 先备份再刷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在别的坏板上搞个芯片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