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高手些快来看看这个屏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一台三星是S19A100N,屏号HM185WX1-400.屏坏,驱动IC是Hx8861-F.故障现象如下图

为了方便大家一眼看出故障,我这里贴了两张,左边一张是正常屏的,右边一张就是我这个坏屏的。
检测过以下电压,
VGH   27V             VGL     -7.5V
AVDD 12.5V
伽马电压分别如下
V1      11.78V
V2      11.38V
V3      9.34V
V4      8.77V
V5      8.4V
V6      7.5V
V7      6.62V
V8      5.92V
V9      4.94V
V10    4.13V
V11    3.77V
V12    3.2V
V13    1.16V
V14    0.77V
高手都来说说这个屏究竟是哪里问题呢?手上暂时没这个IC,还没换。

网友:
是不是模糊不清楚啊

网友:
这个故障修不了

网友:
伽码电压是什么?

网友A:
你考虑看看  VGH电压的那两个升压二极管。

网友:
为什么说修不了呢,难道不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考虑看看  VGH电压的那两个升压二极管。

VGH电压时正常的,为什么还要换升压二极管

网友:
感觉象是屏线接触不良的症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GH电压时正常的,为什么还要换升压二极管

电压有 不一定有波形。

网友C:
应该高压不正常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听版主的,他可是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有 不一定有波形。

用示波器测试过两只升压二极管的,波形也是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高压不正常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建议听版主的,他可是牛人

VGH和VGL肯定是正常的,用是示波器测试过波形,用万用便测试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