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进水机显卡过一半,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30):
今天接一台联想y470,拿来的时候客户说进水了,测试开不了机,就打单子放着,由于客户说明天出差就赶紧修了,拆机后测试发现cpu两个电感阻值不对,于是就开始,烧鸡无果,然后测到电感边上一个管子通了。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通电测试,能开机了,电流一路上升,以为能亮机了呢,正高兴发现显卡过了一半电流就上不去了,直接掉到1a,哎,瞬间失望了,本人新手,实在不知道这类情况与什么有关系啊,求大神指点一二啊,谢谢了

网友A:
那个管子 是什么管子啊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级管,现在是上电之后一瞬间有1.05v然后就掉到0.9就上不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 是什么管子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三级管,现在是上电之后显卡供电一瞬间有1.05v然后就掉到0.9就上不去了啊

网友A:
显卡供电0.9可以算正常的  主要是那个烧的管子 看看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0.9可以算正常的  主要是那个烧的管子 看看是干什么的

给cpu供电的,不是有一瞬间是1.05嘛。0.9正常?

网友B:
显卡0.9已经算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没有工作,显卡电压自然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0.9已经算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没有工作,显卡电压自然低了

哦哦,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管子 是什么管子啊

神马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0.9已经算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没有工作,显卡电压自然低了

还有,电压只是维持在0.9不变,但是电流还是在跳变的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D:
就没考虑过显卡本身的问题吗?

网友E:
不明白你说的显卡过一半是什么意思,那到底有没有跑到显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哦,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呢,过不去

很有可能是机子不跑码

网友F:
进水机注重查进水腐蚀部分。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G:
进水的不好修啊   重点看进水那块的原件

网友H:
查查进水的地方有么有少了芯片

网友I:
什么 显卡过不半 应该是不过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 显卡过不半 应该是不过显卡吧

电流是上去了但是上到一半的时候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查查进水的地方有么有少了芯片

这个还真的木有啊,修之前我都是还看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的不好修啊   重点看进水那块的原件

就是不好修啊,故障都是一个比一个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机注重查进水腐蚀部分。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木有,修的我都无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机子不跑码

哦哦,多谢

网友:
有空了试试,大家都说刷,我先刷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你说的显卡过一半是什么意思,那到底有没有跑到显卡呢?

到时到了,只不过没完全过啊快要过了的时候就掉电了,但是绝对是在跑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没考虑过显卡本身的问题吗?

显卡加焊了下,故障依旧

网友:
用风枪热一下显卡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