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刷机

楼主(2014-12-30):
原故障为进系统死机,重新刷机失败,后再刷了一下recovery就变成这样了,连recovery模式都进不去,该怎办,请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继续刷 反正也是坏的  积累经验 以后就可以很快入手了。

网友:
这款手机刷机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它的刷机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
一刷到底!

网友:
htc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找下原厂包试试,不行就够呛了

网友:
完美刷机轻松解决···真的

网友:
卡刷,完美刷,慢慢试吧

网友:
HTC要先解锁才能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