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N 4030 通病维修

楼主(2014-12-30):
手里机器缺件已经订货了,闲来无事,写写这两天修的 机器。不仅机器通病,客户也是通病,开始说修的时候挺痛快,预报价也能接受,修好嫌这嫌哪的,我说给拆掉,又说先放着考虑一下。。。。。。。

进入正题,客户反映正常使用中电脑突然黑屏就不开了。拆电池,触发电流,0.35A,过10秒左右自己关机,明显有电压没出来 ,拆机,版号la-6751P  PM65独显的板子。 简单打值没有异常,上电电流还是一样,测大电感只有cpu旁边的没有电。那就先简单后复杂吧,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cpu换,心想intelcpu很少遇到坏的。就用示波器直接戳,上管G极,果然两个上管一点波形都没有,找到cpu供电芯片,

对照图纸测量,基本条件都正常,没有svid。按照6系列时序,cpu要先收到桥发出的PROCPWRGD 信号,接下来发出svid,电源管理芯片才会工作,这里要感谢 版主:天意wx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7066-1-1.html
让我很快就找到了测量点,测量电压0.9几 感觉算是正常。 论坛下载几个BIOS刷了一下电流还是一样。于是把ISL95831,24脚PROG1的电阻拆掉,电压1.1v感觉芯片问题不大。在论坛看了一下桥好像是通病。由于没有cpu测试,而且条件都满足没有svid,怀疑是cpu的问题,都于是淘宝一个B800,就算判断失误就自己留着用了。Cpu换上电流有点变化,0.4多反复测试, 更换内存一样,只是比以前多了一点电流而已。我去。。。。。。再测PROCPWRGD只有0.7v

了难道还是桥的问题。换老实换桥吧,换好电流0.3..0.8...0.9...0.8 ,反复断电测试,都是这样,接屏,直接亮机,换回原来cpu 还是0.35. 就这么倒霉cpu跟桥一起坏掉了。 装机,看两天电影没问题。最后一个亮机图

加 我抓到的svid波形
下面一个是 dell N4030掉电, I5  480 ati ATI-216-0774008独显,有时进到桌面掉电 ,有时还没到系统选择菜单就掉电了,掉电之前风扇狂转。先清灰,刷bios,再换cpu 都没有效果。这种情况一般跟温控有关。
找到温控,

简单分析一下,温控芯片检测到那一路不正常通过,12脚发出THERM_SYS_SHDN#加到 mos管Q3903的S极G极由+3.3V_RUN上拉,

如果12脚输出为低,相应的PURE_HW_SHUTDOWN#也输出为低,去拉低3V_5V_EN导致系统掉电。

直接拿12脚与slp_s3比较,
黄色是SLP_S3,发现是SLP_S3先掉,没思路。还是先上论坛找一下,还真有一样情况的,说是显卡问题。这里看了一下论坛APing 的帖子,由于两份电路不太,我的是C3904电容电压1.5V 左右跳变。我的是1.7V。其他两个电容没有跳变,这个电容也确实,是显卡过来的。 先上机器加焊试试,回来打值正常,上电,好像是没有掉了,一直开着几十分钟也是正常的,再测C3904 稳定的0.5v 不跳变了。 虽然修好了,具体电路没有研究明白。这里想请教一下这种温控芯片,测几个电容电压有什么根据吗?
不说别的,求分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A:
示波器 我师父没有叫我这么用  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修电脑有思路 就是好 每次我修电脑 都灌论坛看看 。。

网友B:
拆电池,触发电流,0.35A,过10秒左右自己关机,明显有电压没出来 ,    仁宝掉电是电压没出来吗?

网友C:
等级低,没办法浏览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 我师父没有叫我这么用  自己从来没有用过 修电脑有思路 就是好 每次我修电脑 都灌论坛看看 。。

没思路就到论坛 找 ,自己再慢慢研究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级低,没办法浏览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

就是 在板子上标出  测试位置了   这个板子没有 丝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电池,触发电流,0.35A,过10秒左右自己关机,明显有电压没出来 ,    仁宝掉电是电压没出来吗?

我是指 电流太低了

网友:
以后论坛有你这样的师父 我也认了 毕竟多少可以指点下 。。

网友:
学习了    有时间就得多看看论坛

网友D:
于是把ISL95831,24脚PROG1的电阻拆掉,电压1.1v感觉芯片问题不大。  请问拆掉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网友:
王大神帖子挺好。英特尔的U 很少出问题不过遇到了没办法 上次修个B470 也是CPU 芯片烧了CPU 也费了。。开机报价了 后来又加了个U郁闷,,,

网友:
这个通病很害人啊,客户多花钱,我们搞维修成本也很高啊

网友E:
总感觉用示波器好神奇!

网友:
高手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于是把ISL95831,24脚PROG1的电阻拆掉,电压1.1v感觉芯片问题不大。  请问拆掉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这是个判断电源管理芯片的捷径方法!

网友:
这个主板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于是把ISL95831,24脚PROG1的电阻拆掉,电压1.1v感觉芯片问题不大。  请问拆掉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拆掉 ,可以是芯片直接输出,可以简单的判断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感觉用示波器好神奇!

我们维修,只用了 机器功能的一点皮毛

网友F:
看来是该配个示波器了!

网友G:
要是楼主写一下cpu芯片都测了那些条件就好了    可以学习一下啊  不怎么会测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楼主写一下cpu芯片都测了那些条件就好了    可以学习一下啊  不怎么会测量芯片

参考我第一张图  类似7  10  22  23这些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该配个示波器了!

修供电 掉电的都挺实用的      尤其是一些信号,用示波器才能测到 ,

网友H: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厉害啊 ,真心羡慕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以后还是要多看一下大师修机呀

网友:
这也叫通病?

网友:
G470好像桥脱焊的比较多吧

网友I:
SLP S3先掉为什么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大师们多多出来指点

网友J:
HM65容易坏,我也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SLP S3先掉为什么是显卡的问题呢

所有说  虽然解决故障,但是电路没有分析明白啊

网友:
这个 板子 桥爱坏  cpu 也爱坏  好像没人发帖 桥跟cpu 一起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HM65容易坏,我也换过好几个了

以前 都换ait的 显卡多   intel 只换过 gb的桥

网友:
第二个没看懂 加焊了哪个电容 就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示波器用的好厉害啊 ,真心羡慕

我用这些 都是皮毛了 ,   现学现用。呵呵

网友:
温控电路没有遇到过,以后遇到得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于是把ISL95831,24脚PROG1的电阻拆掉,电压1.1v感觉芯片问题不大。  请问拆掉这个电阻有什么用?

95831这个电阻也算是个通病吧,修了几个去掉电阻就出电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95831这个电阻也算是个通病吧,修了几个去掉电阻就出电的了

这个 不是通病 ,芯片设计就是如此的 ,还要装回去的

网友:
N4030掉电我修到过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楼主修的我都修过,换主板都不好,最后是散热器坏了,也是没搞明白咋回事!(进系统看过温度40度左右压力测试也稳定)

网友:
下次遇到相同的事情,有思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 不是通病 ,芯片设计就是如此的 ,还要装回去的

什么意思,没明白,我没装回去机器亮了啊!麻烦说一下!!

网友:
第2个例子没怎么懂啊,哎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准备入手一台。

网友:
这年头INTEL的U  坏的几率很大了,我们遇到坏的差不多都是2代i5的,成本太高。往往机子修好了发现u坏了,悲催啊!

网友:
掉电什么的最难搞了,话说楼主 装备不错,赞一个~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啊, 温控这块一直没去研究过

网友:
我们这连个示波器都没有   像你这种故障都没法测     哎

网友:
那 还是显卡的 问题引起的是吧

网友:
有时间就得多看看论坛,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n4030  不怎么明白   呵呵呵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很详细,谢谢,学习了

网友M:
楼主加油啊~~~这两台机子虽然都修好了但是问题不明白啊~~~

网友N:
还是数字的示波器好用

网友:
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加油啊~~~这两台机子虽然都修好了但是问题不明白啊~~~

这不是  求指点一下呢 , 后面那个电路原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数字的示波器好用

模拟的 不会用 呵呵

网友:
   楼主开头有错误   “版号la-6751P  PM65独显的板子”  是HM6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