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华硕 VE228 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楼主(2014-12-30):
华硕 VE228 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

上图:里面包含了电路图

ASUS 华硕 VE228

网友(2015-10-19):
感谢提供,我有个华硕液晶  19寸的白屏,升压芯片烧了,不知道跟这个电路是否一样?

网友(2016-07-04):
正在修这个机器 芯片炸飞了  下载看看

网友:
谢谢啊刚刚好搞到这个电源板开关管坏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爆了

网友(2017-07-19):
是 不 是 不 认 证,啥 都 看 不 到 ?????

网友:
下载下来,参考一下······························

网友:
好东西,有用的话就先收藏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