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张先生指点一下,自制土炮BGA,关于温控仪 固态续电器 和电子调压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4-12-30):
由于自己没有任何电路基础,所以对自制BGA方面有很大的困惑。观看了基地所有diy土炮bga的帖子后,模模糊糊收集到一些信息需要买如下配件:

1:发热砖 500w 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YaUnL&id=13088190236&ns=1&abbucket=5&_u=u77l77kd3c7#detail
2:REX-C100温控仪 一个(还要分什么固态输出和续电器输出,不知道如何选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40.uaEMND&id=39362421349
3:K型热电偶 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6874824467.10.F9WobB&id=39543723286
4:固态续电器 一个(这个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加这个起到什么做用。看到tb有卖固态电压器的,和这个东西一样嘛?)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128.uaEMND&id=41614345679
5:2KW电子电压器一个(很模糊,也不知道干什么的,貌似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3.uaEMND&id=13672200206

以上就是我准备购买的配件,其中疑问最大的有几点想请假一下张先生:

1:那个温控仪是需要选购 SSR输出的?
2 : 固态续电器必须要买吗?买的话要买直流控制交流还是交流控制交流还是交流控制直流的呢?tb上分了这3种型号,头大。
3:固态调压器和固态续电器有什么区别吗?
4:电子调压器是应该接在固态续电器的输出端嘛?加上这个是否温控仪达到了设定温度就不会断电了,会以一个最小的电压去维持运行呢?
5:如果不加电子调压器,只用温控仪+固态续电器是否就和温控仪+交流接触器一样,达到设定温度就断电了呀?

我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实现如下功能:
达到温控仪设定的温度后,不要断电,以一个很低很低的电压去给发热砖维持发热。不知道我上面提到的这些配件能满足吗?

实在一头雾水,希望坛友们帮帮忙解答下。本人要求十分十分低,以前网上买了一个250元的BGA预热台就已经满足要求了,好比我想要求温度固定在120度左右,我就设定到120度,到了温度后它会一直恒温运行,不会断电的,虽然温差较大,但是我的温度精度要求不高,很是合适。(现在坏了,所以才想自己组装一个),所以大家不要说我在折腾,去买专业BGA什么的话了,我真心用不到那么高大上的功能的。。呵呵。

网友:
既然在这方面不是很懂建议还是买成品吧!买配件,组装,调试都很麻烦。

网友A:
温控器买SSR输出的,K型热电偶输入的,带PID功能的。固态继电器一定要的,选直流控制交流的,500W发热砖买个10A的足够用了。
电子调压器就没必要了,有固态继电器就不需要了调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买SSR输出的,K型热电偶输入的,带PID功能的。固态继电器一定要的,选直流控制交流的,500W发热砖买 ...

一句话理顺了很多疑问,超级感谢你。

就是温控仪我选择的是PID功能的,这样的话,温控仪+固态续电器+发热砖就可以实现如下目标了吗?“好比我想要求温度固定在120度左右,我就设定到120度,到了温度后它会一直恒温运行,不会断电”吗?

因为我只接触过交流接触器这个东西,它+温控仪是到了指定温度后,就断开电源。固态续电器+温控仪就可以实现到达温度后不断电进行恒温了吗?

望再得到回复,谢谢。

网友A:
用固态的话,只要你温控器不断电,发热砖就一直是热的,而且有PID功能的话,温度会控制的非常精确的,一般+-1-2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固态的话,只要你温控器不断电,发热砖就一直是热的,而且有PID功能的话,温度会控制的非常精确的,一般+ ...

太感谢了,迷茫了很久的问题被你2句话全部解开了。看来专业领域就是懂的多呀,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