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不出U供电一例

楼主(2014-12-30):
   上一个帖子笔记本大短把稳压表也烧了,赶紧把稳压表修好开工了
    我不擅长书写的图文并茂的,简洁的说明问题吧,接到机器的时候EC和BIOS都动过

CPU供电IC是RT8555A,直接根据点位查到开启信号 P_CPU_VRON_PWR是由ALL_PWRGD来的,这里3.3V正常,根据上次维修G470不出U供电经验,CPU供电要在时钟之后,而且由桥发出PROCPWRGD给CPU提示非核心电压OK,直接测PROCPWRGD 没电压,那当然不产生U供电了,再测EC到PCH的PWROK信号全部正常,25M晶振也正常,那么只能查下外围电路也就只能换桥了,结果换桥之后涛声依旧,最后只能刷BIOS,但还是一样的结果,BIOS1 2 5 6脚到EC都正常,最后没办法把上家弄的脏兮兮的EC取下来重新焊上去,结果奇迹出现 ,再这里我就不清楚到底是换桥好的还是弄EC好的,毕竟上家本来就动过EC和BIOS,如果那么简单,上家就已经修好了,我觉得上家动了EC导致出了二次故障,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A:
重要的点位不能共享!!找大神把点位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学习啦。。。。

小小白,沙发被你抢了,而且还灌水,真想扣你分

网友:
南桥很少会出问题的,应该是EC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点位不能共享!!找大神把点位解密!!

卖家说唯一串号,不懂

网友:
楼主维修很认真啊,二修机肯定要检查以前动过的地方

网友:
其实二修机很多都是人为故障,只要仔细二修机也不是很难

网友: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啊!就怕二修的机子了,到处乱动的 !毛病扩大找问题也找不出了

网友:
高手啊,这都能修好。望尘莫及啊。明年到迅维实地学下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使用点位图搜索功能时,你输入的信号名称是自己记住的吗?如P_cpu_vron_pwr和H-CPUPWRGD。这些信号名称俺无论如何也记不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使用点位图搜索功能时,你输入的信号名称是自己记住的吗?如P_cpu_vron_pwr和H-CPUPWRGD。 ...

下面有个功能可以搜信号,粗略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面有个功能可以搜信号,粗略搜

原来是这样啊!软件越来越人性化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附加的文件是什么东西?扩展名好奇怪的,用什么东西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主,使用点位图搜索功能时,你输入的信号名称是自己记住的吗?如P_cpu_vron_pwr和H-CPUPWRGD。 ...

当你输入 H-CPU**的时候会自动出现 名字一样的所有信号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你输入 H-CPU**的时候会自动出现 名字一样的所有信号

你可以试试

说实话,没用过这东西,下次有机会尝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机子无图纸不好修哦

网友:
淘宝买的点位图一般都有机器码   等待高手解密了共享

网友:
什么点位图还有机器码那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