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A 7981P求助

楼主(2014-12-30):
接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板号 LA-7981P加电过几分钟才亮机。亮机后可以正常使用。拆机查得CPU电压缺一组。管理芯片NCP6132A43角没有输出HG1A电压。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接一下怎么查。在此谢谢大厦家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蓝屏的机子。大家有想修过的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条件是供电。开启信号。vid。DPRSLPVR为低.。PSI为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有可能BIOS

网友:
是BIOS坏了

网友:
遇到疑难杂症 先刷个bios

网友(2015-02-02):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LZ是BIOS坏了吗??我的也是+VCC_GFXCORE 集显供电不出来。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这BIOS用能吗?5楼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有结果了没有啊;也有一台

网友(2015-03-27):
谢谢在家了,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