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 大短路

楼主(2014-12-30):
这板二次维修 PU4401已经换过,南桥换过,显卡好像也动过。修的地方还真不少。测了PU9202击穿,换掉不断路,电流上到0.8左右,测到PU4401 G级无电压。此电压瑟吉欧PU4405第八角输出。找了个差不多的板子 换掉这个八角芯片。G极依旧没电压,CPU换过。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查主控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A:
打短路电流调低,上手摸,烫手的地方基本就是故障点,

网友:
主控还是没有工作

网友:
沒錯用燒的方是會比較快找出短路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短路电流调低,上手摸,烫手的地方基本就是故障点,

不会烧其他地方吧

网友:
那就是 主芯片没正常工作 了

网友:
查主芯片的条件吧 主芯片都没有工作 他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
烧机大法 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烧其他地方吧

多半是供电管或者是电容,电容居多,已修好好多了 !基本就是客户送钱的 !

网友:
健健康康快乐。

网友:
电击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