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0.1 掉电

楼主(2014-12-30):
原机的 问题是

有时触发 会把1.05v拉低到0.4左右
但是 有时会亮机的
没有 HWPG  查来查去 是 桥吧 1.05 拉低了

  换了桥 之后  hwpg  有

彻底不亮了

bios刷了
可是 掉电

网友:
刷bios亮机了吗

网友:
他是求助 估计刷了BIOS 没有亮机

既然你决定环桥能解决最初问题 换后出现新的问题 更多的可能是换的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