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开机走0.49A后掉电不知那里坏

楼主(2014-12-30):
联想G580开机走0.49A后掉电不知那里坏3v5v全常客户送修屏线烧坏Q80坏管换好了就走0.49A后掉电不知那里坏

网友:
缺电压导致,或者后极有短,有示波器看下瞬间哪个电压没有出现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楼主先量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