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主板维修

楼主(2014-12-30):
菜鸟发帖,不喜勿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神指点。

如题,接手一块华硕主板 P5P43T 。 见图:

  加电,能开机,上U ,检测卡无复位,复位灯常亮。按照Intel 开机时序,先查供电。 万用表测CPU供电 1.2V,DDR 供电 1.5V,NB供电1.2,SB供电1.12。供电基本正常,接下来到时钟了。本人的习惯 测时钟先测PCI-E  A13和A14,一般正常是在0.45V左右。经测 A13和A14均无电压。时钟芯片9LRS954A4GLF。 如图    经查, 9脚 C_PG 电压为0V,问题就是这丫了。继续追 ,如图     经测,三极管1脚 p_VRMPWGD 同样为0v,所以 ,继续追, 一路到这儿   到SB的先不管,先来查查 另外一路到这儿 的。我们来看看板子上的元件吧 822排阻,心想着估计就是这货的问题了。表棒戳上去,嘿嘿 , 还真的没电压,再戳另外一边,尼玛,标准的3.3V。赶紧的 料板上找了个822换上,上电 OK大功告成。

网友A:
同时附上ASUS P5P43T  REV2.01G 点位图。 不过坛子里也有!

P5P43T R2.01G.rar

网友:
有点位图可以事半功倍了……

网友:
华硕822排坏以是病…。

网友:
有图纸就是爽啊

网友:
修得不错,会用点位

网友:
时钟没开启。果断换。。。等你碰到这个板子挡E0的时候就知道了。   还是822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的通病,有了点位图更加快捷了。

网友:
有点位图就是速度呀,要是没有的话难找这个东西哦

网友B:
看来是VRMPWRGD上拉没了, 其实这个主板没有时钟应该也有复位,知识不跑马是吗?

网友:
这么厉害都给找到了。

网友:
又是822搞的!!

网友C:
楼主能告诉这个822排阻是大伙经常说的那个822吗?在那个位置?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

网友:
又是822排阻惹的祸,不过楼主的主板上好像没有编号。

网友:
是啊  822 我也修好了几块

网友:
华硕822排坏以是病

网友:
唉,本人小白,最不会修就是时钟复位了

网友:
此板有木有电路图?点位图不会看哦。

网友:
谢谢,很好的资料!!

网友:
华硕修不出来就换南桥边上的822

网友:
我前几天修看了一个华硕M4N78也是IO旁边的822坏了,呵呵,害死人的82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告诉这个822排阻是大伙经常说的那个822吗?在那个位置?

是的,这个排阻就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VRMPWRGD上拉没了, 其实这个主板没有时钟应该也有复位,知识不跑马是吗?

这里VRMPG上拉应该是通过排阻连接三极管C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排阻就是822。

822位置 有上图啊! 手机拍的可能不是太清楚。 在DIMM_A2的内存槽上方

网友:
呵呵,修的还不错,顶一下

网友:
好资料,非常感谢哦!

网友:
我最喜欢822了  赚钱的排阻啊

网友:
又是822.。。。ASUS真难搞。

网友:
先测试A13,A14又学到了

网友:
822排阻 又来送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附上ASUS P5P43T  REV2.01G 点位图。 不过坛子里也有!

点位图不对

网友:
又是822惹得祸!

网友:
CPU电管发出VRMPG信号,但因为822排阻上拉3.3V丢失引起的无高电平,因此全板无复位无时钟,是不是这样?

网友:
标准时序维修

网友:
你这整个半天,还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楼主什么叫加电能开机?  上电? 强加电? 能触发?能亮机 ?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测PCI  B16 而去测PCI-E的A13 A1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告诉这个822排阻是大伙经常说的那个822吗?在那个位置?

人家问在哪里

网友:
真是不明白为什么华硕就不改进822这个问题呢??

网友:
下次不跑码就查那个信号是不是机会 大一点

网友E:
可以说下在什么位置吗?
◇◆-----------
具体为止图上有啊。
详情

网友:
又是822 今天修了3片了 都是822 引起的无复位 开机掉电

网友:
呵呵,822是华硕的通病吧上次修过一个不开机的,没图,没点位图的情况下跑线,最后跑到822了

网友:
华硕的822。

网友:
又是822排阻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说下在什么位置吗?
具体为止图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