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LG显示器不插屏线白屏 插屏线黑屏!

楼主(2014-12-30):
LG显示器 不插屏线白屏   插屏线黑屏   没屏线换    高手帮忙!

网友:
黑屏的时候是一点背光都没有还是有点背光 。  屏线是有外观损坏还是外观看不出损坏啊。

网友:
有的时候会花屏 白边!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插屏线黑屏不一定是屏线问题 ,  插屏线黑屏后指示灯亮什么灯,不知楼主电源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驱动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是一直花屏,中间花屏两边是白屏!

网友:
谢谢二楼  四楼,LG这个显示器原来是屏幕亮下就不亮了,我改装了高压板,高压改好了灯管亮,但是屏幕不亮,不插屏线是白屏,插上屏线是黑屏,有背光的,后来我有换了个高压板,屏幕是花屏,怀疑是屏线问题,手头没有这种屏线    从另为一台显示器里面踩了一根线   装上去好了 亮机了     一切正常了。谢谢!  非常感谢你们哦     范了个低级错误,呵呵!

网友:
先屏线后刷程序。

网友:
5V电源带负载差,屏供电开关坏。

网友:
5V电源电容?如5V电源电压随开机下降,则查电源。

网友(2016-06-01):
我是来混分的

网友:
弄下屏线不行就是屏的问题,前提你确定你的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那不叫黑屏,那叫灰屏,描述不清楚,别人怎么给你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