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奇,现在很多机子不带光驱的,他们的正版win8系统是从哪里做上的

楼主(2014-12-30):
很好奇,现在很多机子不带光驱的,他们的正版win8系统是从哪里做上的。还有就是自己做的win8系统为何开机很慢,不如刚拿到手的机子的win8系统快? 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有USB口就行啦,怎么搞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USB口就行啦,怎么搞都可以了

他们难道是用外接光驱吗??正版win8系统应该也只有光盘版的吧,应该不是直接用U盘做的吧?

网友:
还有就是说,那些隐藏的前几个分区中的文件应该是系统中自带的文件吧??删掉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是光盘用USB光驱,或者把ISO光盘镜像文件拷进U盘,进PE用虚拟光驱打开ISO文件,用U盘可以装了吗?

网友B:
现在外接光驱也可以做系统,只要系统跟你的硬件匹配,开机慢是可以设置开机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外接光驱也可以做系统,只要系统跟你的硬件匹配,开机慢是可以设置开机选项。

开机选项?您指的是开机启动项么?还是其他的,能具体些么 谢谢哈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只有光盘的WIN8系统才是正版的吗?OUT了!

网友:
外接或者USB装了

网友:
请问你是从远古社会来的么?

网友D:
用U盘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只有光盘的WIN8系统才是正版的吗?OUT了!

关于这个正版的问题,我真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发帖问问大家。。u盘也有正版的??搞不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U盘装呀................

装的是正版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装的是正版的吗?

正版有的功能  都有    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版有的功能  都有    可以么

恩?很好奇哎 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能分享下吗

网友:
我觉得光驱快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现在各厂商都追求薄

网友:
系统只是软件,难到正版的不能做成U盘。 呵呵。再说大的都是定制版本。和微软签订有协议,有啥奇怪的。

网友:
正版系统也是ISO文件,下载下来放到U盘和光驱一样安装!

网友(2015-03-23):
有种情况是光盘加密了 里面的内容是不能拷贝的  只能用外接移动光驱安装

网友(2015-04-26):
移动光驱不行吗 可能是用的移动光驱呀

网友:
把光盘系统复制到启动U盘 就可以用U盘安装,以后的新电脑都不带光驱了

网友:
只要能上网 其他都好办的 网上的资源多的是 还做过优化 直接拿来用便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