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变压器。开关电源三用T12焊台

楼主(2014-12-30):
三合一焊台,在店面时用变压器24V供电,外出时用19V笔记本电源(顺便充电)或电池供电(可以30分钟)。

网友A:
T12 好用 我也有一个自己 装的   直接把 适配器做到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2 好用 我也有一个自己 装的   直接把 适配器做到里面了

做有两个,一个是塑料盒内装电池供电,一个是铝盒数显24V打印机电源供电,两个都可以用变压器供电。

网友A:
我的烙铁头 不太好用  就是买的13块一条的 ,  拖焊不行,烙铁头不太挂锡,其他都挺好用的 ,升温快 。

网友B:
手柄用的是936焊台的吗?用电池升温快吗?

网友:
我也有计划做一个移动白菜白光的

网友C:
这是引装的电路吗?各思奇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柄用的是936焊台的吗?用电池升温快吗?

不是936手柄,用电池20秒,变压器10秒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引装的电路吗?各思奇想

就买一块温控板+T12头,其它的都是手上的闲料

网友A:
我的 ,  用笔记本适配器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 ,  用笔记本适配器改的

最好用24V,4A打印机电源供电,功率足,发热快,在后面加个插座,方便变压器供电。

网友:
这种的白光很多,白菜白光,牛肉白光,STC白光,STM32白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24V,4A打印机电源供电,功率足,发热快,在后面加个插座,方便变压器供电。

我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 ,电流并不大 不到两安,并且测试19v,跟24v 没什么区别。并且我选了一个 原装的充电器,里面全都是铁壳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 ,电流并不大 不到两安,并且测试19v,跟24v 没什么区别。并且我选了一个 原装的 ...

我用24V测试过电流达2.8A,这样的话功率接近70W,热更快,但是担心国产T12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24V测试过电流达2.8A,这样的话功率接近70W,热更快,但是担心国产T12 不知道能用多久

看了一下  二手 t12 打磨头  有点贵 都要 50左右 不值了   ,问他们淘宝说新的没有原装的 ,现在又买一个 936配合这个用着

网友:
像这样的电池供电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烙铁头接地了

网友:
奇思异想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烙铁头 不太好用  就是买的13块一条的 ,  拖焊不行,烙铁头不太挂锡,其他都挺好用的 ,升温快 。

终于遇到同样问题的了,正打算买个马蹄的,不知道中号的好用还是大号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于遇到同样问题的了,正打算买个马蹄的,不知道中号的好用还是大号的好用。

马蹄头 没用过 , 之前用  8块钱一个的烙铁 是马蹄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