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L32R1B开机三秒黑屏,

楼主(2014-12-30):
此机在别家修过,更换过DDA003A,修回来后用了几分钟出现黑屏,粗查发现一个到灯管的高压变压器次级断路,更换后还是不行,随后把12脚过流保护接地去保护,能正常开机,确定为过流保护,随后查高压部分,无发现异常 ,高压供电一三极管BE击穿,看电路设计好像是去逆冲电路,编号为Q915  ,三极管上印字为459,但查不到此管的资料,请问有什么管能代换。
另求此机的电源板电路图,板型号为DPS-168CP-1A

网友:
有图纸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管

网友:
没图纸啊。。。这不在求图纸嘛 。。。

网友:
L32R1B开机三秒黑屏

网友:
可以用什么管代换?这个管GS击穿会引起三秒黑屏吗?

网友A:
用13001代换直接炸电源驱动场 管跟保险。。在淘宝上查到459是FMMT459TA,450V的三极管搞不慬为什么用13001直接炸管,

网友:
真不行到淘宝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3001代换直接炸电源驱动场 管跟保险。。在淘宝上查到459是FMMT459TA,450V的三极管搞不慬为什么用13001 ...

场效应管一般不会用三极管代换,13001里面没有反锋二极管.想修液晶的话,还是上淘宝买一堆零件回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