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421

楼主(2014-12-30):
接到一台戴尔14-3412加电掉电打开一看是别人修过的三大件都搞过了测显卡电杆短路  摘了之后正常,换显卡测机亮了放那点了6.7个小时黑了测电压都正常显卡有换了一个也是一样显存加焊也还是老样子,感觉就是不过显卡BIOS也涮了。有那位大神遇到过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种问题 很是烦人啊

网友B:
电流跳变多少啊?外接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跳变多少啊?外接试了吗?

电流到1.4A左右。用示波器打内存了已经过了,就是卡显卡订了四片显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很是烦人啊

是啊,最主要的还是顾客已经看到他机子亮了。

网友C:
外接试试  怀疑是不是显卡过了 测一下屏线接口的地方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D:
用了6 7个小时黑屏 散热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试试  怀疑是不是显卡过了 测一下屏线接口的地方电压都正常吗

这机子只有高清口接了也是一样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6 7个小时黑屏 散热好不好?

亮的时候散热都是正常的,

网友:
唉最终还是换板了

网友:
测机亮了放那点了6.7个小时黑屏,看看散热方面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