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视出现三分之二拖尾

楼主(2014-12-30):
没修之前是花屏,拆机测量VGH不对,只有11.5V。然后断开VGH电压,用可调电源调到30V接到VGH点图像出来了。可是带阴影的那部分是拖尾的。后来我把VGH电压修出来了,可是还是拖尾                  VDA,VGL电压咖码电压都正常

网友:
     这就是逻辑板

网友A:
论坛修屏的人少吧。我们修好几个这样的屏了。一般都给退回去了。不会修。

网友B:
你还用可调电源代替其它各供电,适当调整电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屏幕过保没

网友:
屏里面那一层没有电压

网友:
你是修不好的,要有修屏机

网友:
不懂了帮顶,大神来

网友C:
一般为屏坏(主要指屏上的软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为屏坏(主要指屏上的软排线)

要用压屏机。

网友:
过保了,不是屏坏的

网友:
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不是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用可调电源代替其它各供电,适当调整电压看有没有改善。

好,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修屏的人少吧。我们修好几个这样的屏了。一般都给退回去了。不会修。

没事就当练手

网友:
楼主摸一摸嘎玛校验芯片烫不烫 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A:
修好就划算这东西。我们修到现在也就乱弄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划算这东西。我们修到现在也就乱弄好一个。

这东西有电路图就好弄。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我觉着应该是软排线的问题

网友:
软排线不象手机那样好搞

网友:
修不好的,,除非换TAB

网友:
修好的几率不是很高

网友:
明显是断线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技术高,练手不错。。

网友:
用焊台补焊一下主板IC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