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技嘉主板h55问题,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2014-12-30):
电脑开机屏幕无显,CPU风扇转10秒左右电源自动断电,3秒后自动通电,循环2分钟左右正常开机.......什么情况?
cpu
技嘉主板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反复掉电重启。。没修好。到是坛里的人有的人 是做了桥好 了。有的是刷了BIOS。。或是BIOS对掉。。。

网友:
先来bios试试看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会不会有变好的可能?

网友:
刷下试试,但先备份…

网友:
先测供电。始终。 复位。 都有。直接刷BIOS

网友:
正常开机后一切正常吗?进行压力试验,没问题就刷BIOS吧。

网友:
能先上个诊断卡否?看看在哪掉电?再下手

网友:
BIOS可能是故障点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我把COMS拿掉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网友:
我记得H55有一款时钟到桥822排阻很容易断线你可以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