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别人测试95831有没有问题的时候为何去掉24脚电阻啊?

楼主(2014-12-30):
请问别人测试95831有没有问题的时候为何去掉24脚电阻啊?

我看见很多都这样请问为什么

网友A:
你可以查阅ISL95831的PDF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表格说明

网友:
只是用来判断后面有没有问题而已,关键还得上波波测

网友B:
你去看月饼发帖子就明白了,频率设定很重要

网友:
记得月饼发过贴子专门讲的啊 你搜一下吧

网友C:
去掉24脚电阻是为了判断95831有没有问题的方法,类似于强制开启,记的月饼详细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阅ISL95831的PDF资料,里面有详细的表格说明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24脚电阻是为了判断95831有没有问题的方法,类似于强制开启,记的月饼详细讲过。

谢谢我去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月饼发帖子就明白了,频率设定很重要

谢谢大哥,我去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