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思路?苹果5更换U2后开机不能充电。关机可以充。

楼主(2014-12-30):
如题。更换U2后开机不能充电。关机可以充。(U2主板掉了点,但接回去了)

网友A:
苹果机不是一般的难修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不是一般的难修哦

掉了八个点,接回去了。有思路吗?开机充电和关机充电时怎么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了八个点,接回去了。有思路吗?开机充电和关机充电时怎么控制?

应该有充电芯片  和电池电量检测信号的吧

网友C: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只动过U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么奇怪的事儿?只动过U2?

还换了电源IC

网友:
找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应该是U2没吹好!

网友:
还 是U2问题

网友:
解决了吗,U2不是USB控制芯片吗?为什么都说是U2没做好,你动了电源芯片是不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

网友:
U2的问题。搞好了。
还有一台换U2后白苹果灰屏重启。插充电器显示充电也是会重启,装电池按开机键提示连接充电器。也是U2吗?

网友(2015-01-29):
噢噢噢噢哦哦哦 受教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只要是iPhone5充电问题的果断只考虑U2

网友:
u2 是关键呢。

网友:
以前修4代开机不能冲关机可以冲,修到最后是cpu的问题

网友(2016-10-30):
牛 苹果要点技术

网友:
感觉充电芯片问题吧。

网友: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第一注意下 有可能U2 没有焊接好 第二 在吹的同时有可能Q2 吹虚焊了 第三 也有可能是电源芯片 内部模块坏了 逐一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