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0.07总烧51123维修

楼主(2014-12-30):
    接一客户笔记本联想的B460,上电0.07,主板有微短路,拆机测3V5v电感无电压,手摸微微发烫,直接拆换了一个上去,故障依旧。
    没办法只有打开图纸慢慢测,修笔记本还是不能偷懒。

    主供电16脚,正常,1318也都正常,测16脚的时感觉不正常,只有1.6v左右,正常应该3点几伏,这种情况说明我换苾片的思路应该是对的呀,为什么还涛声依旧呢!为了确定苾片坏就测了u66/u67/u70/u71GS极,全部通了,说明芯片本身确实坏了。是不是换的芯片也是坏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还好这个芯片备有多,又拿了一个换上去。
上电待机0.01,还不到两秒,又0.07,真是那个郁闷呢,打35V电感阻值都正常,是什么引起总烧待机芯片的了,点了根烟冥想了一会儿,没上电之前,GS阻值都正常,一上电就短路了,是不是管子也有问题,但测都是好的,有可能是性能不良?不管了吧,先换了再说,从料板上拆了四个管子换了上去,又从新换了个芯片。上电,待机正常了,开机,电流一路狂飙,接屏,亮机,此机修复。
因为忘记拍照了,就不上图了,此机的故障就是35vMOS管性能不良引起电源管理芯片损坏。第一次发贴,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勿喷!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  就可以省个芯片了 呵呵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A:
楼主,不要误导人哦,此芯片1#和6#正常电压就是1.6V左右,并非是你说的3.几V.芯片应该是好的,可能就是因为MOS管不良所导致。

网友:
一般要换就成套的换比较好。

网友:
下管不良容易烧芯片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一般上、下MOS管坏都会烧芯片的。反之当芯片坏了,也应查找损坏的根源,因为芯片本身不易损坏的。

网友:
1.6脚1.6V左右是正常的啊,楼主

网友:
换成套电路保险。

网友:
1 、6引脚既是开启引脚,同时也是电流设定引脚,不可能为3.3V,不知道楼主修复之后有没有反过去去验证一下到底几V

网友:
这种看似正常确是不正常的管子很容易误导人

网友:
实际上就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屡修不好,后来换板了

网友:
到底是3V的 MOS管坏,还是5V的MOS管坏?楼主没有实测出来吗?

网友:
此机1   6脚在正常时有1.6V是正常的,与本故障一点关系没有

网友:
管子的问题1   6脚在正常时有1.6V

网友:
MOS管软击穿的。。说实在还真么碰到过。。。你上电后量 GS阻值。。。。能量么?我不是记得 通电后 阻值量不准么?

网友:
很多电容 管子啦量着可能都是好的,但最坑的也许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经验很丰富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误导人哦,此芯片1#和6#正常电压就是1.6V左右,并非是你说的3.几V.芯片应该是好的,可能就是因为M ...

谢谢指导。

网友:
这种机器5v如果短路 一般会烧很多 1  6脚 有 1v以上电就正常 2v以上 还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