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 本本 键盘不好用。。

楼主(2014-12-30):
触摸板好用。就只拆开机器清清灰,之前键盘还凑合用,进过水。这清完灰。键盘就一个不好用了。已经买了好的键盘试过了还是不好用一个键都没有反应。我把下面这四个快捷键都拿去了还是不好用【之前那个邮箱快捷键老实自己给信号,就全部给撤了]。

键盘接口后边就是三个这样的排阻10K的。测量三个排阻一致没坏。

这是EC上键盘的I|O脚位。

难道是EC上键盘控制这个单元都坏了?

网友A:
清灰的时候电池没有拿下来,难道是因为这个把EC 键盘控制单元都烧了?

网友B:
EC坏的概率比较大,只能换EC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清灰的时候电池没有拿下来,难道是因为这个把EC 键盘控制单元都烧了?

你说的电池是哪个电池  CMOS电池  还是锂电池          放下电看看  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因为系统默认是最低亮度,只能把VADJ 在LVDS接口处把39针直接接在28针上了。有了3V的电压,屏幕就高亮了,不受快捷键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电池是哪个电池  CMOS电池  还是锂电池          放下电看看  不行刷个BIOS

机器的CMOS电池早就没电了。已经拿下来扔了,就没安。电池是笔记本的锂电池。锂电池在上边,我就把键盘拿下来了。不是说EC只要有电源是老是工作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坏的概率比较大,只能换EC试试

就缺热风枪啊。。业余的爱好。。并且工资也不多,实在是买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CMOS电池早就没电了。已经拿下来扔了,就没安。电池是笔记本的锂电池。锂电池在上边,我就把键盘拿 ...

锂电池在上面  主板就有了待机电压了   很容易造成短路  烧元件哦   不是专业维修的 还是送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缺热风枪啊。。业余的爱好。。并且工资也不多,实在是买不起。

风枪都没有,搞个毛维修,直接报换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都没有,搞个毛维修,直接报换板得了

个人爱好。。。只想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在上面  主板就有了待机电压了   很容易造成短路  烧元件哦   不是专业维修的 还是送修吧

这破机器,送修就真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只能自己练练手吧。

网友:
换个EC试试把

网友:
既然整个键盘都不好使,哪应找它们的共同部分,如供电,时钟,地线之类的。当然还有EC。

网友D:
哥们你比我还业余啊,电池不拿就开始搞了

网友:
进过水  楼主有没有检查过会不会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比我还业余啊,电池不拿就开始搞了

这个是失误啊忘记拿下来了。拆我自己的本本我都是断所有电源。

网友:
进水的机器难搞

网友:
应该EC坏的可能大

网友E:
打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如果是好的,就换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一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什么异常,如果是好的,就换IO吧

看来只能换IO 了

网友:
更换IO,应该就好了

网友:
EC问题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