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SONY MBX-269掉电维修

楼主(2014-12-30):
                        两片SONY  MBX-269掉电维修
裸板,板号:MBX-269  广达代工:DA0HK5MB6F0

两片一样的板,故障现象不一样:
第一片比较简单,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上到0.852左右反复掉电重启,没亮机。在掉电之前没了CPU供电正常过,然后顺手测了一下内存SMBUS波形,发现已经读内存了(忘记拍图片了),拔掉内存后,电流上到0.7几不掉电,说明这种掉电属于跑码中掉电,严重怀疑BIOS问题,果断刷完BIOS后,恢复正常。
第二片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上到0.6几瞬间掉电,掉电后还能反复再触发(从这里可以看出,应该不是保护性掉电),示波器测得CPU供电也瞬间出来过,再用示波器抓了一下内存的复位,发现内存复也掉(当然这是随手瞎测的,没有测试依据)
1、接下来顺着内存复位信号一直往下查,内存的复位是CPU收到DRAMPWROK之后发出的,示波器双通道对比DRAMPWROK和内存复位,发现DRAMPWROK先掉,如下图:
2、既是DRAMPWROK先掉,那跟桥的条件肯定脱不了干系,接下来再查桥的条件,测完桥的所有供电之后,再对比了一下桥的PWROK\APWROK与DRAMPWROK,发现它们是同时掉下去的,如下图:
3、桥的PWROKAPWROK都是EC发出的PCH_PWROK_EC,如下图:
EC发出PCH_PWROK_EC的条件是EC要收到ALL_SYS_PWRGD,如下图:
直接用示波器对比PCH_PWROK_ECALL_SYS_PWRGD信号,发现还是PCH_PWROK_EC先掉,如下图:
4、从上面波形来看,确实是EC发出的PCH_PWROK_EC信号先掉,造成整机掉电,EC有很大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换EC了呢?接下来排查EC的所有条件,如果EC条件正常,再换EC也不迟,把EC的(VCC\AVCC\VDD)、VCC_POR#、VREF、SUSWARN#、ACIN、BIOS、休眠信号………等全部扫荡一遍,结果没发现异常。果断更换EC,故障修复,在屏接口37、38脚抓了一下EDID信号(见下图),正常了。说明插上屏就可以亮机了。

 会员2002832元2023-1-5 16:25

饮水。思源 + 5 赞一个!

网友A:
我多么想用示波器修板啊  可是看到老板店里的示波器  就不想动   在实地老师教会了我普源示波器  就只想用普源的   待明年买 了示波器  再好好抓抓波   实地示波器考试  俺可是一次性过的  现在估计都不会调了  悲催   看见黄老师抓波  那完美的波形  好想自己也抓抓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多么想用示波器修板啊  可是看到老板店里的示波器  就不想动   在实地老师教会了我普源示波器  就只想用 ...

你老板店里的示波器你怎么不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老板店里的示波器你怎么不用呢?

一是  杂牌子的 不会设置   也不想研究那个  以后也不打算买 那个   二是 他的示波器  测电压 不像实地的是 带波形的   他的那个测电压   就是直接一条横线上升到几格     如果是掉电的话 或者是滤波不良的话 看不出供电出来了多久掉下去     总之就是特别不想用    用他的示波器抓BIOS的波形  跟学校的波形图片对比  不一样  也不知道是设置问题  还是那示波器就是那样  老板说  只要有波形就行  我也懒管研究了 以后买 了示波器 再好好抓一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是  杂牌子的 不会设置   也不想研究那个  以后也不打算买 那个   二是 他的示波器  测电压 不像实地的 ...

模拟的吗?

网友:
不是模拟的  也是数字的

网友:
跑码中掉电,BIOS有问题;用示波器抓掉电,得心应手。

网友:
应该没有人用模拟的了吧

网友D:
内存复位信号是一个切入点啊 原来EC条件正常也会引起掉电啊  学习了!

网友:
我买的顾伟的,卖机器人推荐的,也是不会用,全英文的,不会调试

网友:
我也多么想学习示波器呀  可是店里没有   看你们修笔记本老是用示波器  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用

网友E:
SUSWARN#请问老师们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维修中使用示波器,快捷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复位信号是一个切入点啊 原来EC条件正常也会引起掉电啊  学习了!

pwrok才是切入点
楼主绕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WARN#请问老师们这个是什么信号啊?

深度休眠的一个应答信号。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不错,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F:
求助 应该是内存复位先掉  怎么去查PCH 的DRAMPWROK 不知道我标的对不对 呵呵 请黄老师指教

网友:
现在的本本也来也不好修 准备买示波器

网友G:
楼主  我也碰到一块 MBX-268 HK6  和你的问题几乎一样的,开机都可以进系统了 估计1-2分钟掉电,但再开开机画面维持不到一分钟掉电,PCH_PWROK_EC 先掉与ALL_SYS_PWRGD对比,查EC工作条件正常,EC换了2个同样的,请给予我能量吧,无思路了。。刷了几个排除BIOS了。多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也碰到一块 MBX-268 HK6  和你的问题几乎一样的,开机都可以进系统了 估计1-2分钟掉电,但再开开机 ...

跟 S3  RSMRST 温控 对比都是PCH_PWROK_EC 先掉

网友H:
示波器要什么的才好?数字的?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到这水平啊!!

网友:
值得学习,掉电是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助 应该是内存复位先掉  怎么去查PCH 的DRAMPWROK  不知道我标的对不对 呵呵 请黄老师指教

你标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跟 S3  RSMRST 温控 对比都是PCH_PWROK_EC 先掉

查一下类似于“ALERT#”这样的信号

网友:
请黄老师标准以下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要什么的才好?数字的?

买个数字示器、100M以上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类似于“ALERT#”这样的信号

是串行总线这块吗?感谢。 除了这些 还有哪些能导致PCH_PWROK_EC 瞬间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类似于“ALERT#”这样的信号

又可以开机  修这样的板子真郁闷  第一次开的时间长点 2-3分   掉电之后 一分钟之内就掉,也就是说冷却后 时间长点,难道是什么元件性能不稳定, EC  PCH 都换过了,前面的路一片渺茫呀

网友:
掉电 没有示波器 也是真不好修 我这就没有示波器 烦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黄老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还没用过示波器、在那边放着吃灰尘

网友:
这手法这技术逆天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好

网友:
这波形抓的完美啊,可惜我们店里的没有第儿跟线,抓不了双通道

网友:
PCH_PWROK_EC 先掉,查的是谁先

网友:
这个波形抓的漂亮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谢谢分享。。。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sonymbx-240的富士康代工的,开机后1分钟风扇狂转掉电,没有图纸,找不到温控芯片直接换版了

网友:
我手上有块主板,跟楼主第一块板一样的故障,不插内存不掉电。明天刷BIOS试试

网友:
波波修机器就是简单快洁什么时候也弄一台来试试~~~~

网友:
黄老师威武啊。。。这个帖子很受用。。。

网友:
掉电又有好方法法了

网友:
第一次听到从内存复位入手,内存复位的英文名称是什么啊?大神、、、、

网友:
老师的示波器怎么调的

网友:
来自: 安徽
楼主真强 膜拜。。

网友:
来自: 安徽
看楼主的示波器用的真好 真想去学下示波器

网友:
版主厉害 老是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弄 现在终于解决了

网友:
遇到过这个板子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好像充电附近一个电容漏电

网友:
示波器 掉电修起来很清晰

网友:
黄老师 啥时候给我们讲示波器啊

网友:
这机子是好像没图纸的

网友:
黄版主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啊,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掉电,厉害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

网友:
怎么扑捉双信号。可以说说吗?我的是优利德UT2102CE

网友:
会用示波器修板就是牛逼

网友:
现在修笔记本主板 没示波器修起来还真的很多问题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吗?
就是啊 那种示波器好老的样子 测出来没有波形

网友:
看了黄老师这么经典教学贴!又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黄老师的经验分享之精华贴呀!

网友I:
有mbx-276的图吗,老大

网友J:
双通道对比是怎么调的

网友K:
索尼风扇狂转的是不是也是EC问题啊 以前都没修好过

网友:
板主就是不一样用的工具都这么帅二个波行

网友:
高科技修板,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mbx-276的图吗,老大

这个图我也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索尼风扇狂转的是不是也是EC问题啊 以前都没修好过

跟EC、BIOS、温控等……电路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通道对比是怎么调的

来迅维实地学习后保证会用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PCH_PWROK_EC与ALL_SYS_PWRGD信号应该是后面的信号先出来对吗?

网友:
现在示波器确实好用

网友:
SONY机器挺难修的。我在修一个MBX-196的不加电主板。。挺难修的。

网友:
学习的  呵呵

黄鑫船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修机器没有示波器真不行呀

网友:
     都是大神呀!高手中的高手,黄工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双通道掉电对比,设置触发是单次,还是普通,还是自动?

网友:
示波器我倒是有,但是还没有用过,主要是我的功底还不够,正在努力学习中,是自学,我基本的维修设备都有了,只是在我手里还有办法发光,希望有一天能像楼主一样,只是好多信号记起来好吃力,不知道楼主有何见解!

网友:
模拟示波器是没办法抓的了,还是黄老师用得好呀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实力派啊

网友:
我也要搞个示波器,抓抓波

网友:
掉电差不多都是一起掉的

网友:
黄老师发的贴总能学到点

网友:
是不是虚汗了 不一定需要换??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经验

网友:
手头也有个安泰信的示波器,不知道用

网友:
图文一起的修护经验,确实不错,希望多发这些

网友:
第二个例子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修

网友: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屏接口的EDID信号吧,不太了解

网友:
我买了个希波器回来 结果不会用

网友:
楼主可以教教我示波器怎么用的吗

网友:
总是对时序不清楚,又没有示波器,不知道那些信号出来时序,楼主真的号技术,只能学习了,等级太低,评价不了

网友:
黄总抓波技术很牛啊,

网友:
楼主高手 又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真的好强大啊 黄老师也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多么想用示波器修板啊  可是看到老板店里的示波器  就不想动   在实地老师教会了我普源示波器  就只想用 ...

你别跟我说老板的那台是泰克示波器,要是的话我买台普源的和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  杂牌子的 不会设置   也不想研究那个  以后也不打算买 那个   二是 他的示波器  测电压 不像实地的 ...

没设置好吧

网友:
请问量供电时,示波器如何设定

网友:
找的就是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技术高手啊

网友:
第二例修得好严谨 工

网友:
内存SMBUS波形怎样测

网友:
示波器使用的出神入化了

网友:
有个信号还不懂

网友:
看来我也该买一个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是  杂牌子的 不会设置   也不想研究那个  以后也不打算买 那个   二是 他的示波器  测电压 不像实地的 ...

模拟的吧。。。

网友:
黄老师的贴每次看完都有收获。。。

网友:
索尼机难修又难拆   烦躁

网友:
黄老师的贴子就是不一样,波形,思路都讲得清清楚楚!谢谢老师

网友(2015-07-17):
引用 网友A:
一是  杂牌子的 不会设置   也不想研究那个  以后也不打算买 那个   二是 他的示波器  测电压 不像实地的 ...

我朋友有一台安泰信的,感觉反应好慢啊,半天才会反应,楼主在实地学习的时候,那个普源的慢不慢,是不是也是半天才反应,用过模拟的,感觉反应都不是一个级数。

网友:
果断顶了,楼主抓得一手好波。没波就只能靠经验了,做不到心中有底。

网友:
老师,请问这个信号ALL_SYS_PWRGD是什么情况下谁发给谁?

网友:
看到有波的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