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黄鑫船的帖子我睡不着!

楼主(2014-12-30):
他说查了CE的条件如SUSWARN#  VDD\VCC  休眠信号  VCC_POR#  bios  ACIN 。。。。等等,但第一个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SUSWARN#这个信号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啊》?

网友:
看黄鑫船和月饼的帖子,每次我都准备好笔记本,边看边记,收益良多。

网友:
在网上可以使用搜索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80602-1-1.html 这个帖子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
SUSWARN#/SUSACK# 是 PCH 和 EC 直接的交 互信号当 PCH 要进入 DEEPSLEEP 状态时, 先拉低 SUSWARN#信号通知 EC, 收到 SU SWARN#为低后, EC 做一些进入 DS 的准备工作, (比如关闭 PLATFORM 和 M INIPCI 的 3.3V 供电或 USB 的 5V AL AL)完成 后 EC 将 SU SACK#拉低通知 PCH 可以进入 DS 状态了, 然后 PCH 才会拉低 SLP_SUS#关掉自己的 3.3V_SUS 和 5VREF_SUS,如果不需要 EC 准备可以直接将 SUSACK#连接到 SUSWARN#信号

网友:
Intel的DS下关闭Suspend Well Power的功能的机理是,通过SLP_SUS#来使能,PCH发出SUSWARN#信号(警告信号)给EC,通知EC系统将进入深度睡眠,EC获得PCH进入深度睡眠的通知后,做些准备工作,然后回馈给PCH一个SUSACK#告诉PCH你可以进入深度睡眠我EC已经准备好了,这时PCH拉低SLP_SUS#,即使之有效,关闭PCH的Suspend Well Power,从而进入深度睡眠并达到普通睡眠不能实现的省电效果。

网友:
SUSWARN#  :  Suspend Warn  挂起电关闭警告信号
SUSACK#: Suspend Acknowledgement   挂起电将要关闭的告知收到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真不知道,这些英文单词真有点难记。太多信号点了

网友:
楼上回答的已经很完整了。我就不来搀和了
INTEL 7系列芯片组中有对这2个信号的解释,不过全是英文,难懂。

网友:
用 灵格斯翻译撒

网友:
饼哥都说楼上很清楚了,你就仔细看看吧,楼主有严重的失眠和强迫症,这得治

网友A:
以后看到什么帖子,不明白的,尤其是版主的帖子,你在下面回复,他们肯定会给你解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后看到什么帖子,不明白的,尤其是版主的帖子,你在下面回复,他们肯定会给你解答的

这你都知道啊  超超

网友:
表示比较高深,光字母就看的头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你都知道啊  超超

因为我知道,迅维论坛的版主都是雷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知道,迅维论坛的版主都是雷锋

你回复我一条 看我回不回你    理都不理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回复我一条 看我回不回你    理都不理你

我说的版主是除了你之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版主是除了你之外的

哦 好吧  败了 你胜了  你可以去裸奔庆祝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好吧  败了 你胜了  你可以去裸奔庆祝了  哈哈

你看看你,连衣服都输没了,这大冬天的,没衣服穿冷不?

网友:
慢慢查慢慢记,时间长了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