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m-wl19ah奇怪问题

楼主(2014-12-30):
联想lxm-wl19ah奇怪问题,原来问题不通电,打开发现几个电容鼓包,拆开换上通电显示正常,客户拿走后送回来说不通电,测试结果果然不通电,但是拆开重新装下电源板就可以了,拿回去后有同样拿回来,但是插着电不拔就一直是好的,只要长时间断电就不行,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给我解决方案!

网友A:
所谓的不通电,你要测量一下,电源有没有电压输出,没有输出查电源,有输出查驱动板

网友:
这个是电源上的启动电容老化或损坏了吧,一般为50V电解电容,容量较小,更换试一下,一般会造成启动慢,多则十几秒吧,甚至更长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故障!测二次电源输出有没有电压还是电压跳变!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不通电,你要测量一下,电源有没有电压输出,没有输出查电源,有输出查驱动板

拆开以后在测量一切正常,怎么用怎么好,就是客户拿回去1-2天肯定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