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液晶显示器有电流声跟主机电源有关系吗?

楼主(2014-12-30):
RT新换的电源 显示器出现了电流声

网友:
应该是电感的声音吧,当然也算是电源了

网友:
显示器有电流声跟主机电源没关系!拆开显示器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的话先这么用着,我见过有的新显示器在主机关机时显示器里边就会吱.............的响,用好几年了也没见出事儿!

网友:
有线圈的地方就有可能有声音。像变压器之类的,你讨厌就拆下来换了就好。

网友:
显示器有电流声要检查一下电源插头与显示器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