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tvm/s

楼主(2014-12-31):
昨天修到一块ASUS m2v-tvm/s 主板,故障现象是插上电源自动上电,上电后无复位,不跑马,用万用表测cpu电压0V ,再去测内存电压0V。按时序应该先修内存供电,怀疑是内存供电芯片APW7120坏,换一个FP6321A故障依旧,然后从论坛上找到图纸,发现该芯片的7脚是开启脚,高电平才开启内存供电,测得是低电平,它又受控于时序控制芯片ASM 8282G的12脚,测12脚的电压只有0V,按ASM8282G的工作原理,7脚是高电平,12脚才是高电平,后又测7脚的电压0V,继续看图,它又与一个272的排阻相连,测排阻的另一端有3,3V的电压,果断换排阻后,7脚电压有3,3V,不再自动上电,但还是无复位,不跑马,测ASM82828G的12脚现在是0.42V,怀疑是ASM8282G损坏,然后换了两个,还是一样的结果,头蒙了,冷静想一想,只要芯片没有问题,7脚是高电平,12脚出来也肯定是高电平,除非有别的东西,把这个电压拉低了,那内存供电芯片才有最大的可能,于是有把原来的APW7120 换回去,开机正常跑马亮机,修好了,最后十分感谢论坛提供的图纸。

网友:
图纸才是王道

网友:
有图纸修机就是快…。

网友:
楼主 修机 芯片工作条件还是要测测的 不能盲目的干芯片啊

网友:
你配上图就更好了,绝对加精

网友:
真是太好了,我的电脑主板正是这个型号的。故障是加电自动开机,我没有图纸,而且这种华硕的主板上也没有零件的丝印,维修没有了思路,跑电路跑不下去了。你的图纸是从迅维修网上下的吗?可我在这个网上搜不到呢?请问你能不能把这个板子的图纸晒出来给我也共享一下呢?

网友:
rt9214可以代换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换的6321是坏的么???

网友:
还好楼主细心

网友:
楼主,你能告诉我你的m2v-tvm/s电路图在哪里下载的吗?或者能给我分享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