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显示器 VS14476 有通病么

楼主(2014-12-31):
连续接到俩台优派显示器 VS14476  插电源没有显示, 请大神支招,有没有见过,这个通病,关键没过保,去年的显示器,不能拆啊,

网友:
管它呢先拆开看看,没准儿电容鼓包了呢!

网友:
没过保的机还没修到过,拆开研究一下嘛。

网友A:
显示器通病就是电容鼓包和高压电路损坏

网友:
真是小小白呀 插上电 电没通不显示 坏了也不显示 如此简单吗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儿了

网友:
LED屏的 优派显示器资料很少,配件很少,反正我修过2台都没在论坛上找到资料,万能的宝上也没找到

网友:
那去保修呀。。

网友:
既然没过保 楼主为何不去保呢 你这样发帖说实话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拿去质保是最好的,。、要不就拆开看

网友:
可以保修就保修啊

网友:
先拆开检查线路啦

网友:
先拿去售后维修站看,显示器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高压部分吧

网友:
没过保的机子你也接啊,

网友:
没有过保肯定去保修了

网友:
拆开测量啊!只想不做等于白想。

网友:
管它的拿给你修,你就修呗.

网友:
二极管击穿了吧

网友:
两种办法,要么拿去保要么就拆机看看

网友:
看客户了 只要他愿意修 都可以修好。

网友:
不拆开怎么判断问题呀

网友:
没过保你不敢拆,你知道什么毛病又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通病就是电容鼓包和高压电路损坏
已经是 LED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