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9100-M250S充电显示暂停,手机温度过高或太低

楼主(2014-12-31):
一般进水的机子R1毕竟奥容易开路,可以首先找个100k的电阻换掉就可以了。如不行的话,在进行详细的分析,如下:r1取样供电电压2.5-3v,r2取样后正常电压为0.5-0.6V,注意VZr1此管不能拆除,拆除可能引起取样电压不正常,此机拆除此管后测量取样电压为1.6V,同样显示温度过高。

m250S可根据9100的线路图来分析,其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手机我是没修过,主修笔记本  不知道笔记本和手机那个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我是没修过,主修笔记本  不知道笔记本和手机那个简单些?

肯定笔记本简单些,因为手机射频部分最难修了....

网友:
遇到过苹果的机器温度过低无法充电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