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锐Z40A BIOS

楼主(2014-12-31):
超锐Z40A  PM45  独立显卡   BIOS
机器现象电池灯一直闪,刷 EC BIOS 肯定好,已经刷了十几台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发错版块儿了 楼主 应该发到BIOS版块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错版块儿了 楼主 应该发到BIOS版块儿

第一次发帖,没经验,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2019-05-19):
电池灯一直闪,可以开机不啊?故障电流多少啊?

网友(2019-06-18):
板号是什么?我的超锐Z40A板号C14B  2.0 没找见BIOS

网友(2024-08-08):
我的板子是4代的CPU,板号C14B,你板号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