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500423AS求助

楼主(2014-12-31):
碰到一个硬盘

LED:000000BC错误,开始可以进T,通病修复后不能进T
现在应该需要短接,如果一进去ctrl+Z的话报LED:00000067错误
短接点我有点不太确定。麻烦大神些帮小弟下。还有这种错误用什么工具最好解决呢

网友A:
实在搞不定就发到迅维罗工那里吧  省时  省力 又省心

网友B:
你有什么工具  我们公司 用PC3000

网友C:
短接点在接口的右边相对较高的两个点,你这个盘故障是短接不好的,另外就算他搞认盘了,估计也是前好后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搞不定就发到迅维罗工那里吧  省时  省力 又省心

嘿嘿,还是要自己搞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什么工具  我们公司 用PC3000

MRT和效率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点在接口的右边相对较高的两个点,你这个盘故障是短接不好的,另外就算他搞认盘了,估计也是前好后坏了 ...

谢谢哦,我今天搞了下,已经可以就绪,而且进指令,就是V40里查看后里面的坏扇区,用指令清不到,参数什么都可以看了,但还是看不到数据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好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