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说坏不坏!说没有坏又要另类的开机方法!高手进来研 ...
一块说坏不坏!说没有坏又要另类的开机方法!高手进来研究!

楼主(2014-12-31):
技嘉的945pl-s3!开机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等过了三四十秒会自动掉电!一掉电迅速按开机!就正常跑码!正常使用!大家说这事什么问题啊!正常开机后什么问题都没有!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干南桥 就直接好了

网友:
先bios,再桥。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再干桥。

网友A:
有可能是有元器件不良或虚焊了 在经过第一次开机后 有了点温度 所以第二次开机就能正常了 楼主可以在冷机的时候 第一次开机对跑码的关键元器件用烙铁或风枪进行短暂加温后 尝试开机 反复测试 直到找到问题
lrkk623
这种方法还真有道理。
详情
C丶K丿灬小明
好的我试试看!
详情

网友:
可能与bios和南桥有关

网友:
加焊一下io试试

网友:
应该是板子有虚焊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吧,再加热下南桥试下,再拆外设COM口

网友:
我觉得也是IO加焊下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吧

网友:
主板不带电的情况下,取下主板电池,短接正负3-5分钟,放回电池,插电,进DOS,将BIOS重设。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不啊

网友:
换下谐振电容看下
irontower90
这东西可不好找啊 而且一沾水(比如洗板水)玩完
详情

网友:
先换根内存条试试!或北桥虚焊。第一步应将板子清扫干净再试。

网友:
看看那个电容有没有老化了

网友:
应该有元件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电容有漏电也可能

网友:
自用一片神舟945集成板,每次开机不亮,过几十秒自己关机,再开就OK了,后来我发现,PCI槽插个东西就没问题,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有元器件不良或虚焊了  在经过第一次开机后 有了点温度  所以第二次开机就能正常了  楼主可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有元器件不良或虚焊了  在经过第一次开机后 有了点温度  所以第二次开机就能正常了  楼主可 ...

这种方法还真有道理。

网友:
换个IO试一试 估计就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还真有道理。

哈哈

网友:
恩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主你在主板正长开机时测一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然后不开机再对应好的数据去比对一下,

网友:
应该是某个元器件不良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有可能,呵呵,楼主一步一步的是试吧,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东西可不好找啊 而且一沾水(比如洗板水)玩完

网友:
应该是电路板上有原件接触不良或者线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