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秒一台三星E258开机就关机故障

楼主(2014-12-31):
三星E258开机即关机解决方法,由于图中电阻脱焊,这端到电池正极,换一个330K,小了可能会没有电池显示。

网友:
看来版主是修手机的高手啊

网友:
电阻脱落?手机高手呀

网友A:
手机维修也有图纸吧,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维修也有图纸吧,感谢分享!

有的,看什么型号

网友:
牛,这个也可以秒,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