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3 开机短路 ?

楼主(2014-12-31):
一台ACER 4733  开机电流跑到0.5多就跳表,电流表短路指示灯闪红色,测量发现1.5V   1.05V 没有出来,断开1.05V  电感,开机就不短路了,直接烧1.05v  发现北桥发热,去掉北桥,焊好电感,还是短路,不知道怎么办了 ……

网友A:
继续烧啊  输出的滤波电容看看  不会CPU也挂了吧

网友B:
这只可能是后级短路啊,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烧啊  输出的滤波电容看看  不会CPU也挂了吧

CPU 取下来了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可能是后级短路啊,查吧

断开1.05V 电感  后继都能正常输出,不短路

网友:
拆1.05去的地方  一个一个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