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HM55 独显跑3D蓝屏

楼主(2014-12-31):
   Y460跑3D就蓝屏死机,重装系统和显卡驱动一样故障,显卡型号是N11P-GS-A1,论坛搜索过Y460很多显卡问题,有些不认显卡,都是换显卡解决?现在手头没有这个显卡,有一个N12P-GS-A1(GT540)可以代换吗?有试过的吗?

网友:
我是没试过  不敢乱回答你  要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试一下

网友A:
看上面的电容排列个一样,非要换的话那就大胆搞,应该不会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的电容排列个一样,非要换的话那就大胆搞,应该不会烧

电容排列一样的,实在没办法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排列一样的,实在没办法就试一下

那祝你好运了

网友:
应该不行,型号不一样,试试吧

网友:
不能的。原型号

网友:
查查再换吧

网友:
这个还真没换过

网友:
找个N11P开头电容位置一样就可以

网友:
没有试过 楼主实力没

网友:
个人觉得你还是先软件  再硬件搞显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