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2开机掉电问题一例, 还不完美

楼主(2014-12-31):
华硕P8H61-M LX2开机瞬间掉电, 按正常思路应该是主板短路了, 拔小4针, 还是同样故障, 测各个供电阻值,基本正常, 开机瞬间测各个供电,好像都出来了, 一时没有思路, 找了论坛相当帖子, 好像都在说查短路问题,后来查一个贴子,关于南桥THERMTRIP#信号为低时,也会掉电, 于是打开图纸,

如图,很明显THERMTRIP# 低电平了,  把PQ61拆掉了,THERMTRIP# 有1V了, 能正常开机跑码了,初步怀疑是UPU18这个芯片有问题,应该是温控芯片, 1脚始终为5V拉高, 没有芯片换, 拆了PQ61估计CPU温度高也不会保护了. 点位图在附件,  有分的给点下载分——因为温控芯片直接掉电,在笔记本维修中很常见,台式主板碰到不多,往往是短路和缺少供电,换一个思路,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网友:
这个信号是温控信号?????

网友:
THERMTRIP# 是温控信号,拆掉PQ61THERMTRIP# 就不受控制了

网友:
具体位置 在哪‘

网友:
已经上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 能在详细点嘛

网友:
台机温控引起的掉电,还是少见

网友:
收益良多,谢谢!

网友:
P8H61-M LX2的点位图都有啊!珍藏了。

网友:
能说的在详细点吗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过温时为低电平保护。

网友:
台式机的温控芯片很少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12V 有短路吧

网友:
学习了    现在知道CPU温控坏会断电的,丰富了维修知识

网友:
楼主 威武哟 这么难的 问题就搞定了

网友(2015-02-02):
温控掉电,笔记本很正常,PC没遇到过,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