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通病之大战乌龟壳

楼主(2014-12-31):
改乌龟壳的MOS管最好用小的,方便,位置也差不多合适。改的时候要注意上下管,改的时候最好一起改了。改好了要认真检查有没有改好,改好了不要急着上电,CPU太容易烧了。纯粹个人经验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  以经通得不行了  看了楼主的图片 我想问 你是在摆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通病  以经通得不行了  看了楼主的图片 我想问 你是在摆阵吗

正解,不过我还没真正的改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解,不过我还没真正的改过············

没真正的改过???那图片不是你的?

网友:
改得不错啊。。挺牛的,下次也试试

网友C:
楼主用的上下管的型号能不能写一下

网友:
原来要上下一起换,上次只换了上管,烫的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上下管的型号能不能写一下

都是在料板上面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真正的改过???那图片不是你的?

额,我又不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上下管的型号能不能写一下

hp很多机子都用的那种小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都是在料板上面拆的

拆有是不是CPU供电哪里的管子?还是其它地方的管子????

网友:
改了很多。非常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有是不是CPU供电哪里的管子?还是其它地方的管子????

没有,都是随便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我又不是楼主!!!!!!!!!

我去  你回复我  我以为你是楼主  晕倒

网友:
我还没改过,收藏了遇到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嗯,是通病。不过我都是换原装的!不想去改!

网友:
直接换好的 改这个行嘛!

网友:
下遇到改来试试

网友:
这样改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