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手机型号R805 不充电尾插掉电接线

楼主(2014-12-31):
同行送来的OPPO手机型号R805说是不充电掉,接线搞定。

网友:
说明白点 不然小白不懂的

网友A:
这个,,,,楼主下次能给讲讲原理么?在下手机小白,请关照.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下次能给讲讲原理么?在下手机小白,请关照.

简单来说应该是充电尾插5V输出电压测试点到电源管理IC对应引脚中间线路开路,所以才会飞线。

网友:
你好  你是修手机的吗   请问OPPO R821T 开机键有没有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