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不触发维修(之并不是所有的LID触发前都为高)

楼主(2014-12-31):
机型:DELL n4110 (据说)板号:DAV02AMB8F1   REV:F
故障:不触发

都是正常的。周围此机为裸板,待机3v5v都是正常的待机电流0.007 , 开关信号为POWER_ SW_IN0# 。 拉低后电流无跳变,论坛搜索了一下,这个机子应该就是ec rom的问题,本着求稳的心态还是一步步检查了一遍,ec供电,复位没有找到ec的晶振,看来此ec是免晶振的。最后顺手查了一下ec  120引脚lid_sw#,为低,
到此处开始走弯路了,难道这个又是lid被拉低,引起的不触发,寻找lid_sw #都去了哪里
到这里就纳闷了,使用+3vsus为上拉,这个电压应该是出发以后才会有的,难道这个机子的lid触发前为低,,心想就先略过它,查查其他

饼哥讲过可以打一下rom的第二脚来判断程序是否有问题,因为2脚是来回应ec的 抓了一下,果真没有波形,156脚都是正常的,看来这个机子还是程序的问题了,先刷了再说,
果真2脚的波形出来了
触发,ok电流上去了。
此帖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为了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的lid触发前都应为高,要实际依靠电路分析,大神莫喷!!!

 会员8062412元2022-12-3 15:21

Solo。 + 5 很给力!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啊  估计不认真看的话  一般都会找LID为低的原因了

网友: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网友:
维修的就是得仔仔细细

网友:
有图纸应该不会走弯路,没有图纸就死磕去了。

网友:
看LID的供电来自哪里了

网友A:
不会是程序错了导致lid一直低吧?楼主测过刷完程序lid是高还是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程序错了导致lid一直低吧?楼主测过刷完程序lid是高还是低了吗?

不是的额,刷完是一样的

网友B:
图中,LID#由3.3VSUS上拉。而3.3VSUS又是桥的待机电压。DELL一般都是触发后才出桥待机。。。
你自己的问题哦。。。

网友:
收藏了,设计不太一样啊,见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不触发好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忘记饼哥讲过了,呵呵好在你提醒,我又记起来了。

网友:
能用波波修的人都是高手,可我还是不会用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LID#由3.3VSUS上拉。而3.3VSUS又是桥的待机电压。DELL一般都是触发后才出桥待机。。。
你自己的问题 ...

好吧,饼哥。

网友:
不触发这个问题,太多了,我一般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不开机测下EC触发条件也可判断是否是BIOS,

网友C:
楼主 电源上的都是AMD的CPU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源上的都是AMD的CPU嘛

不是哦,还有Intel的还有假负载

网友:
lid 这里也是高的
时序上晚一点,楼主刷完bios后测过这个信号吗?

网友:
学到了  要我肯定 死人LID  修了

网友:
触发前顶多悬空也不会为低

网友:
这也能行

网友:
现在新本bios问题的很多呢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暂且没遇到过

网友:
按时序走,就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样就把机子修好了啊。 年示大懂哦。

网友:
以后遇到一定注意,谢谢

网友:
有图纸真好修

网友:
晕,看了半天也没搞清楚触发前到底是高还是低啊 前天修了一个DELL M4040 修之前LID也是低的,后来修好后也忘了量了

网友:
楼主又给我上了一课啊!

网友:
没懂,弱弱的问下ec带程序怎么刷

网友:
是啊!LID一般都为高,没图纸就杯具了,

网友:
现在的新款机器BIOS 坏的真是太多

网友:
我还以为是傻通病了呵呵

网友:
LID的信号触发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看它的上拉是什么电就知道了。真羡慕你们会用示波器

网友:
抓ec rom 2脚波形,这个办法好.
可我没波波器

网友:
维修就怕走弯路

网友:
维修没有图纸 那就是真的只能死磕了

网友:
现在这些BIOS呀喜欢出问题的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么  因为是SUS电压

网友:
刷完以后有没有再测lid

网友:
lid-sw出问题

网友:
有没看触发后lid是搞是低啊,不能算详细啊

网友:
在slp_之前一定要为高。待机可是高  也可以是低。要对比条件看状态。

网友:
我的波波还在一边睡觉……离真正的维修高手还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判断是不是BIOS的问题,已经很给力了

网友:
是的,一切都要看实际电路中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