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252G 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

楼主(2014-12-31):
接到一台acer 4752G 版号:JE40 HR MB 10267-4进水的 不触发 南桥烧了 CPU烧了 内存烧了 这些都换新的了 ,换过后机器亮机就是有时认有时不认硬盘,我以为南桥性能不好就又换了一个可是涛声依旧啊 ,接下来怎么查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感谢。

网友A:
从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开始查起  还有南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硬盘接口的几个电容,看看漏电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硬盘接口的工作条件开始查起  还有南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所有的条件查了都正常 包括南桥模块。

网友:
检查下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没有哪里发 霉的要断不断 的点

网友:
南桥空焊了

网友:
换个接口,,

网友:
供电还有数据电容

网友:
南桥 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