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有何通病?

楼主(2014-12-31):
E46G 有何通病,请指点?

网友:
没遇到过 。

网友:
什么的E46G啊???

网友:
前些天接到一台IBM  E46G的本子掉电,电流跳变到1A左右没开机就掉电。捣鼓半天后来测得内存槽旁边导通后输出1.5V的场效应管PQ53不通。换了就OK了。没过两天又接一台同样故障的,一测果然又是这家伙作乱。秒杀!!新手发帖,见谅见谅!!

这是我复制人家的帖子的。

网友:
这机器通病就是PQ53坏了

网友:
是不是哟,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