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手机解决所有距离感应器失效的方法 适用于所有手机

楼主(2014-12-31):
  华为手机距离感应器失效,就这样搞~
  首先检查距离感应器是否损坏,检测方法:用一台照相机对着已拨通电话的机子的感应器位置,然后看看相机里的屏幕上是否有红色光一闪一闪或者常亮。如果没有,那么感应器损坏需要更换。
  有的话就使用这种维修技巧:剪下大小相同的减震棉贴在感应器上方,用烙铁在感应器凹槽部位烙出一个小孔,一定要穿透减震棉。然后装上打电话。保证可以使用。如果不行,那么一定是你减震棉没有对准位置打孔。下图(选择减震棉厚度关键在于机壳空间大小,不够厚可以叠加,太厚的话就会压扁,会出现多余区域溢出挡住小孔,不过本人喜欢越厚越好,真要挡住拆开再烙一下孔子)

本人亲测使用所有机型(当然没有距离感应器的除外),百分百有效。最大的好处是零成本。有些因为掉了一块包裹胶导致失灵的也可以用此方法修复。
我是用小条的黑色双面胶圈个8字,粘上去就好了,方法大同小异,可以试试 。

网友:
大哥这要是给客户可能不会要。

网友:
细心点就行 马大哈干不了这货  弄出来的难看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这下有方法了,回头试试

网友:
请问这是华为手机的通病吗?我手机到现在还没有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
直接去掉,敢觉用处不大

网友:
一般顾客一定不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