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两片仁宝主板接硬盘卡LOG ,不接硬盘正常进PE

楼主(2014-12-31):
CQ40 la-4101p 集显 接上硬盘进BIOS就卡的半死。卡LOG
asus  k45vd LA-8224p   接上硬盘卡LOG

不接硬盘正常进PE
两台接光驱口也一样。说明跟接口没关系。硬盘供电5V 3.3V 都正常。供电电容也换 。桥也换过了。
SATA时钟0.39V  对地也正常。
奇葩的是,不同客户,不同机子,居然整一样的问题给我。可以去买彩了啊。谁能解释一下啊 BIOS刷过了忘记说了

网友:
换硬盘 刷BIOS 试试

网友A:
BIOS错误  也卡LOGO的  这种情况先刷BIOS啊  怎么干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错误  也卡LOGO的  这种情况先刷BIOS啊  怎么干桥了呢

BIOS刷过了。

网友:
能进BIOS设置不,能的话看看硬盘工作模式,不能的话还是要检查外设

网友:
怎么没换硬盘呢?我

网友:
接口的耦合电容也换了,拆料板同位置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
硬盘供电是否还有其它电压?

网友:
换测试硬盘,然后看BIOS 设置  恢复BIOS出厂 看看

网友:
刷BIOS,换硬盘,换CPU,换内存,查供电。

网友:
加焊南桥 试试吧 有惊喜!

网友:
首先在操作上应正确!CMOS里将第一启动设置成硬盘;从硬盘起动时不要插U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