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的LID信号对地短路

楼主(2014-12-31):
一台华硕笔记本,cmos电池放电后第一次能自动触发,但外接显示内屏暗屏。

测lid信号为低电平,把EC的lid信号挑起来测试,EC的lid信号脚是对地短路的。

想问一下 是不是确定就是EC坏了,还是有什么条件会影响LID信号。

补充内容 (2015-1-4 22:14):
机器修好了,是ec 的lid和地短路了,换EC好了

网友A:
你说的是EC的LID脚位的焊盘也短路吗 还是EC的脚位短路

网友:
是EC的脚位短路,焊盘上不短了。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像是EC坏了

网友:
ec坏了?是吗

网友:
EC坏了啊,找个换上看看

网友:
感谢各位 机器修好了,是ec 的lid和地短路了,换EC好了

网友:
ec 的lid和地短路了,换EC好了

网友:
又修好一台了,学习了

网友:
HP G4的机器也修到过类似的故障,LID为低。换EC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EC的LID脚位的焊盘也短路吗 还是EC的脚位短路

问题已经解决,怎么能把求助中改成已解决啊 望版主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怎么能把求助中改成已解决啊 望版主指导

我帮你改好了   改的方法  也可以你自己对自己的贴子  在点编缉 然后选择类型己解决 再保存就行了

网友C:
换EC  或者EC后缀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  或者EC后缀不一样

是EC位置进水了,不知道为什么EC上的lid脚会短路了,换上一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ec坏了,更换

网友:
ec坏的也不少

网友:
ec很容易坏的,有时自己不小心也会烧掉

网友:
这种情况果断换EC了!

网友:
EC坏的不少啊...

网友:
翘起来ec的lid脚  还是短路直接换就可以  不用怀疑别的

网友:
一般是ec坏掉了,以前碰到过好几个

网友:
真不错 学一下.

网友:
都挑起来了,还不果断换EC

网友(2017-02-25):
挑起也可以了

网友(2018-08-26):
这种情况翘起ec脚,再量,可以快速判断哪里问题

网友:
三个角的管子  另外就EC了  还有几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