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系列重启故障

楼主(2014-12-31):
小米M1 M1S插卡重启,找网重启,打电话自动重启解决方法
1.换电池,电池氧化容易引起插卡重启,不插卡正常等故障,断开热感应,光线感座子应试一下,部分小米感应故障导致重启,刷机到4.04以上版本可以解决部分问题,根据附件,换电池触点,(通常不用换,但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更换)应急方法,将电池触点的三个内钩和触点的三个顶针用镊子尖用力压紧,拆开后壳在电池触点的上方可以看到三个金色的内钩,在三个内钩上用镊子用力压下去,不行多试几下。下面仔细述说

小米重启故障分析
手机螺丝卸下,拆壳,露出主板后,可以看到小米手机的电池连接器,首先确认了电池座的焊接是没有问题的。找来一颗从小米手机上拆下的电池座,解剖了解电池座内部的设计。切开电池座的外壳,内部结构看得还是很清晰的,电池座内部结构图。(自己画的)

电池座内部有两条电流通路,第一条为焊盘引脚对活动金手指的压力连接(下图绿色通道),第二条通路为焊盘引脚和活动金手指之间的金属弹簧所形成的通路(下图蓝色通道)。由于第二条通路(蓝色通道)不是设计上的电流通路(接触不可靠且承受电流很小),所以接触电阻会比较大,当第一条通路(绿色通道)接触不良时,第二条通路 (蓝色通道)将承受起所有的电流,所以在大电流下会使手机检测到的电池电压瞬时降低到关机电压以下(插sim卡开机时进入待机界面的时候手机处于搜网状态,在手机呼入或者呼出通话建立的时候,峰值电流达到约2A);造成重启故障现象。
2.插入充电器,由充电器提供部分手机所需电流,可以减小重启的概率。
插入电池座供电引脚,将活动金手指和连接焊盘的引脚分开,模拟接触不良时,出现了"开机到解锁界面后无限重启"插上充电器后,手机启动正常,故障不复现。这是由于手机在充电状态时充电器会提供部分电流给手机,所以类似故障在手机正在充电时会消失。将塑料片取出后,正常了。

小米手机无数次重启。如果通过在电池后端垫纸、按压电池座触点,依然不能解决重启故障;那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电池座的连接断开(焊盘引脚和活动金手指之间)。需要更换电池座了。
小米手机插入SIM卡后出现的无数次的重启问题,移除SIM卡后故障消失 。出现这种现象后,如果通过在电池后端垫纸、按压电池座触点,依然不能解决重启故障;那基本上可以断定是电池座的连接断开(焊盘引脚和活动金手指之间)。需要更换电池座了。(插入SIM卡后,手机找网、注册电流很大)
小米手机无数次重启,电池后端垫纸后OK。可能是由于焊盘引脚同活动金手指,在连接区域(下图黑色区域)出现连接不良。有可能是金手指有氧化区域,造成连接性不好;有可能是接触性不好。垫纸后,改变了金手指和焊盘引脚之间的接触位置,避开了连接不好的区域,所以重启现象得以解决。
小米到解锁界面后无限重启。把电池扣掉,按几下电池接触点,重装电池后OK,但是一段时间后重新出现故障重现,有可能按压后,暂时避开了不良接触区域(下图黑色区域);一段时间后,弹簧慢慢恢复,又使得不良接触区域回到原来位置,使得故障重新出现。

小米手机无数次重启,更换电池座后OK。不排除更换电池座后,一段时间内又出现相同故障。

网友:
一直只会修笔记本,刚想学习手机维修,谢谢楼主的讲解.

网友:
一起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