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开机慢 关机电流 1.41

楼主(2014-12-31):
IBM T400 开机屏显慢  不带电池关机后电流 1.41  这问题有见过的吗 ? 帮忙 探讨下 !!

网友:
疑难杂症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或者把显卡关了试试

网友:
有电压没关,你测测是不是

网友:
全新的板子才150  实在没有维修 价值

网友:
如果是练手就继续修吧  如果是客户的 赶快换板吧 浪费时间 少赚钱呢

网友:
没毛病凑合用 客户的换板子 或刷BIOS

网友A:
遇到过系统问题导致关机慢

网友:
是 刷BIOS 官网那个 刷完 不亮了  。。。还没有这BIOS 的座子 。。。郁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系统问题导致关机慢

不是关机慢 是机器屏幕关了 电流一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