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B3维修求助

楼主(2014-12-31):
触发后,过几秒掉电再自己触发,一直循环。CPU是好的。
把B_BIOS和M_BIOS对调过,觉得不是BIOS,所以不刷BIOS。看全板没发现断线,腐蚀,外观有问题的情况。
内存供电 1.54V 负载0.75V SPD 3.3V 基准 0.75V
桥 3.3 1.05 1.8  晶振 0.16 0.18
CPU_VTT 1.04V   VCCSA 0.94   VCORE 1.09   CPU_VAXG 0V   CPURST 1.1V
PCH_VRMPWRGD 3.4V   CPUPWROK 0.98   ITE_PWROK1和2 但我觉得这两个不像是去桥的PG,我也没找到别的。但复位都有了,所以就默认为好吧。
PCI-E插槽的复位3.3 时钟0.38左右,感觉正常。
唯独感觉有异常的就是系统总线SMBDATA和SMBCLK的值519,529,把上拉去掉后548.五百六十多,去掉了这路上的小八脚IC还是一样。没有跑码卡,也不清楚到底跑没跑。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遗漏的地方没测量。

网友A:
你刷个BIOS 试试 量一下CPU供电所有的PVCC脚的供电

网友B:
找图纸看一下,也许有收获

网友C:
CPU的POK 会不会有些低

网友:
H61 板子海有修好过哦,要好好学习

网友D:
你的现象应该是风扇一转一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现象应该是风扇一转一停?

没错,上电掉电,一直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POK 会不会有些低

不低,挺正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刷个BIOS 试试 量一下CPU供电所有的PVCC脚的供电

为何测量PVCC脚,集显供电没有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看一下,也许有收获

就是有图纸啊,所以才可能测的比较细,没图纸找这些条件的测量点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测量PVCC脚,集显供电没有的原因吗?

因为PVCC有一路供电不正常也会遭致出现加点断电的情况

网友:
这类故障需要功夫

网友F:
参考一下,我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1934672查一下THERMTRIP#这个信号

网友:
我没思路了,哭哭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下,我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0064&page=1&extra=#pid1 ...

非常感谢

网友:
修好了说一下啊。。这个板子我就只能搞搞BIOS。内存供电。。

网友:
无图纸只能慢慢摸索

网友F:
我今天修了一块技嘉GA-H61M-D2P-B3主板,跟你的情况一样,我是把2个bios芯片全都刷了,就好了,不过我这个板子,好像只能上DDR3 1333的内存, 1600的内存就档C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修了一块技嘉GA-H61M-D2P-B3主板,跟你的情况一样,我是把2个bios芯片全都刷了,就好了,不过我这个 ...

我没有跑码卡,也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情况,现在已经能显示了,在做测试。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目前已经能显示了,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动的那个地方的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