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H61H2-AM触发断电

楼主(2014-12-31):
主板型号:H61H2-AM V1.1

故障现象:触发断电 可以再次触发

故障分析:触发断电,可以再次触发。一般为缺少供电遭致
可以在触发断电的瞬间去量供电
1.内存供电1.5V正常

2.桥供电1.05V正常
3.没有总线供电

查总线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171816脚供电正常
量到EN没有开启

查开启控制电路
如图

QN4C级没电,量QN4的开启为高电平(正常为低电平),量QN5的开启正常。QN5C级没有被拉到 判断为三极管

换三级管后正常
通电都不跑码

听见嘟的一声 感觉亮了 插上显示器后亮机 图

总结:1总线供电的没开启,遭致触发掉电 换三级管后正常
2修好供电后不跑码,有可能是主板不支持诊断卡
图纸和原BIOS
精英H61H2-AMQ67H2-AMQ65H2-AM rev

 会员2028812元2022-10-28 22:06

H61H2-AM V1.1 原BIOS.zip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
修的很好,思路清晰,检测明确,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桥供电 1.05V  那你修好的总线供电多少V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16脚在这里是自举升压引脚,楼主你理解错误了。

网友B:
有图就是好修,再说H61的机器不能用老测试卡了,网上有卖新的专用的,插在LPC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 1.05V  那你修好的总线供电多少V啊

应该是1.2V左右总线供电。

网友:
精英的H61 还保留着PCI槽 也还好找得到图纸 不然要跑线了,确实是有图才好修 没图跑线都累

网友:
分析详细,有理有据,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 1.05V  那你修好的总线供电多少V啊

总线供电1.05v

网友A:
那修好的总线供电 1.05   桥供电也1.05  矛盾了吧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呀!!

网友:
有的诊断卡是有问题的,我有两块卡都不跑码

网友:
有理论,修起来就是倍爽、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网友:
现在PCI越来越少见了

网友:
谢谢,学习了,思路对我这新手太有用了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修好的总线供电 1.05   桥供电也1.05  矛盾了吧

不矛盾,都是1.05V的,楼主修的是CPU_VTT,先出来 的那个是PCH_CORE:1.05V

网友:
唉!什么时候有楼主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有图纸方便多了

网友C:
看了楼主最近几贴,楼主技术越越来越好的,H61的板还没修过,老修些老板子!!图纸收了,谢谢分享!!你用的那显示器是收银机用的吗?好小呀!!
专业台式维修
H61 我还是没修过 全修的 老板子 , 都是看别人修H61 感觉好高端的样子 ,
详情

网友:
太强悍了。。。向你学习了

网友:
总线供电芯片是哪个啊 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看到标题以为CPU短路了。

网友:
过程曲折,总共好了

网友:
H61的机器不能用老测试卡了,网上有卖新的专用的,插在LPC口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尤其是更换QN5之后诊断卡不跑码,没有被其迷惑到,我遇到这种情况时总要抓耳挠腮一阵子。

网友:
原来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网友:
缺少总线供电,引起的掉电,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下载积分 过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按时序修,步步精准到位。

网友:
修过这样的机子 毛病和你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的图纸

网友:
我怎么看楼主的像是CPU的电压修好就正常了呢,啥总线啊?那CPU的电源管理芯片EN脚还没有电压,所以不出CPU的供电,我说的应该没有错吧,虽然我还没有下载图纸看清楚!

网友:
什么是总线电压,在哪里,没有说明呀

网友:
总线供电没开启导致cpu电不出,没图纸这个三极管也不好找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H61一般都不跑码的

网友:
讲的太好了

网友:
最喜欢看到有人把图纸分享出来了。

网友:
   能看懂图纸维修就是方便

网友:
   感觉有些h61供电正常老断电的老难修

网友:
新款的板子新款的维修方法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楼主的维修思路非常不错  学习到了

网友:
此贴技术含量高,值得学习。很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还不知道怎么测量高电平,低电平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还没碰到有pci槽的h61

网友:
:):):):):):):):):):):):):):):):):):)支持,

不懂拒绝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台式机一般都不看图纸修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有图就是好

网友:
我想问下,总线供电1.18V算高啦。还是正常呢。有一片不跑马的板子,桥供电1.2V.

网友:
维修思路很准,

网友:
提供的图纸也很好

网友:
供电还好点就怕复位都有了,还掉电。。。。。那就不好修了。。

网友:
瞬间掉电可再次触发的一般都是那0.95v问题多,故障分为EN或者8脚IC各占50%

网友:
QN5C级没被拉倒,既然把拉低打成了拉到,这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可是BIOS下了用编程软件打开时提示错误,不知道怎么会事了,

网友:
确实是有图才好修 没图跑线都累

网友:
现在有很多H61主板插PCI诊断卡不走码的,大家要小心啊

网友E:
慢慢的就被淘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清晰,理论很好啊

网友:
思路清晰  基数不错

网友:
不错 学的主板 还没修过 都是修笔记本   主板都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就是好修,再说H61的机器不能用老测试卡了,网上有卖新的专用的,插在LPC口的

LPC 诊断卡是万能的吗?  有些主板没LPC接口 也没PCI咋办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慢慢的就被淘汰了

已经淘汰了,好不好  华硕  技嘉   H61  H81  早就没了  还有其他主板也没得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最近几贴,楼主技术越越来越好的,H61的板还没修过,老修些老板子!!图纸收了,谢谢分享!!你用 ...

H61  我还是没修过  全修的 老板子 , 都是看别人修H61 感觉好高端的样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一般都不看图纸修的

不是不看,而是不好找,一般都没图纸,

网友:
主板维修中 最难修的不是 不跑码  而是掉电 , 4pin  掉电 还好点 ,主板掉电  就麻烦咯

网友:
思路清晰 给力

网友:
H61 没PCI 怎么办

网友:
看不到跑不跑代码 都没心情修

网友:
CPU_ VTT  是cpu的参考电压
PCH_CORE 是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 1.05V  那你修好的总线供电多少V啊

总线有很多种,有CPU和内存之间的总线,有桥和CPU之间的总线,有南桥和PCI之间的总线。

网友:
几个供电条件必须满足。南桥时钟 ,CPU  内存  桥  。桥供电 ,总线供电 H61主板不知道是怎样原理